MT固件标识所在模块

楼主(2008-08-30):
(一).MT固件标识所在模块它是记录在该盘固件的第48号模块文件之中)
       2B/DSP:01DE0001.RPM
       2B/PKR:028F0001.RPM
       2F/PKR:029F0001.RPM
       2R/DSP:01DD0001.RPM
       3X/DSP:01D60001.RPM
       4D/DSP:01E00001.RPM
       4D/PKR:01E00001.RPM
       5T/DSP:01D60001.RPM
       6E/PKR:02BF0001.RPM
       6Y/PKR/02A70001.RPM

MT盘为例说明此问题。MT系列硬盘由于其分型较为复杂,其固件的识别也较其他品牌难度高些。但仍然有其规律性。
首先可以从硬盘表面盘贴上识别其固件。MT盘表面通常都有2-3行条码,其中一行的注明文字会是该硬盘的型号+六位数,如“2B020H1110511”,前面的2B020H1是该盘型号,后面的六位数分别是盘贴上方的HDA、PCBA、UNIQUE三个参数的联合,此为识别MT盘固件的第一项;还有一行条码的注明文字是四个英文字符,例如K,M,B,A,此为识别MT盘固件的第二项;第三项是电路板型号,一般是个白色纸签,贴在电路板数据线接口处,如A5FBA。三项内容联合起来,就构成了该硬盘的固件识别依据。至于其他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忽略。
另外在MT盘内部,也有固件版本的详细描述。它是记录在该盘固件的第48号模块文件之中。但由于系列不同,此文件的命名也是不同的:

MT硬盘型号-系列-MOD48#文件对照

2F0XXXX---ARES C64K-----029F0001.RPM
2B0XXXX---ATHENA/DSP----01DE0001.RPM
2B0XXXX---ATHENA/PKR----028F0001.RPM
6Y0XXXX---CALIPSO-------02A70001.RPM
4R0XXXX---FALCON--------02A30001.RPM
6E0XXXX---N40P----------02BF0001.RPM
5X0XXXX---NEBULA--------01D50001.RPM
01D60001.RPM
3X0XXXX---PROXIMA-------01D60001.RPM
5T0XXXX---RIGEL---------01D60001.RPM
4D0XXXX---ROMULUS/DSP---01E00001.RPM
4W0XXXX---VULCON--------01DB0001.RPM
说明:前面是通常我们见到的MT硬盘型号,中间是该型号所属系列,后面是此类硬盘MOD中的48#文件名。(用文本方式打开此文件,其型号、容量、固件版本、电路板型号等信息一目了然。
33速度 18 G-list 1B P-list 1E整盘适配 30编译器

(二).WD固件识别
用记事本打开mod文件夹里面的~id42文件 你就会看到

(三).FujiTSU盘的固件识别
富士通的固件版本很多,但只要是同一個系列就可以的,固件基本上是通用的,不過小硬盤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要对电路板Bios芯片的型号来写的,一旦写错了可能会导致敲盘,难以修复!!

1.首先是用PC3k读出富士通的ROM表,例:MPE3084AE的按Review of the disc Firmware zone in the ROM

2.通常我们在F/W会看到一些数字的(例如:80C2)这组数字在硬盘表面的标签纸上也可以找到的,这些就是FujiTSU硬盘的Bios版本,我们只要记下这个Bios的版本号和硬盘的型号就可以很准确的备份FujiTSU的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