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可调电源可以改成数子吗

楼主(2008-08-30):
指针可调电源可以改成数子吗

网友:
你加两个数字表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
怎么加  数字表头可以给个图吗

网友:
电压表并联在输出端,电流表串联

网友:
个人认为指针比数字好用
要精确的话 调整时才并上万用数字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