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BO

楼主(2008-08-30):
华擎845主板没有投入机箱正常,能进系统,但是投进机箱诊断卡显示BO,下了机箱还是显示BO,查CPU供电正常.内存旁边的MOS管也正常,帮I/O换下就好了,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看的懂~好痛苦~
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的钱真多啊,本来只是虚焊,你却把它换了。

网友:
也就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不懂呀

看不懂呀,可能我基础太差吧

网友:
虚焊不稳定,,放在那又不能卖给人,不如给换了,卖给人也放心,不稳定卖给人那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网友:
I/O怎么这么容易坏吖,,,我那天用洗板水洗了下南桥上面的双面胶,,搞得I/O也挂了,,不开机,开机00,,不走码,没复位。。。

网友:
是I/O虚焊吗?
楼主你能具体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吗?
菜鸟有些不明白

网友:
不是IO问题的吧,好像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可能内存没插好

网友:
是不是在机箱里,板子变形造成的虚焊,用热风枪吹吹。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我以前 了 也碰到些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