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

楼主(2008-08-30):
三星R45的机器网卡芯片拆掉后能开机吗?

网友:
网卡一般是不参与开机的,可以摘除。如果网卡短路则可能会引起机器不能开机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三星R45的跑49,我当时以为是显卡问题,准备要做的时候,刚好摸到网卡芯片很烫,我就把网卡拆了,居然可以亮了,请教各位网卡坏怎么也会跑49啊????

网友:
网卡影响到其它电路或芯片正常工作和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