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B30彩显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30):
接修一台飞利浦107B30彩显,打开电源开关,绿色指示灯常亮,面板按键无反应。观察尾管灯丝亮,无高压,黑屏,新手上路,请问这样的故障维修思路,请指教!

网友:
面板按键无反应.那能正常开关机吗?

网友:
既然无高压那也就是说行管不工作了,高压包得不到电所以无高压,我建议多查一下二次升压这一路,看看升压管呀,二极管呀,或者这一路的保险电阻(有的显示器有保险电阻,有的没有)

网友:
那就看显示器得基本工作电压了    什么G1  G2  SDA  SCL  高压啊 这些基本电压有没有

网友:
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发现行管击穿了,请教,这样的情况换行管之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昨天接一台17“杂牌液晶,也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亮。拆机后检查是线与灯管的接头断掉。然后换个灯管就OK。仅供参考。重在实践。拆机检查

网友:
先别上行管开机,然后测各组电压,如果是好的,再上行管开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