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30维修日记

楼主(2008-08-30):
昨天去市里玩了,下午公司打来电话,说快件寄到了,我心里一热,这下两台HP的可以搞定了,今天先把那台拆开的HP搞定,本来以经知道是开关管和电源管理IC,所以一上来就把这个东东换了,然后通电,不接屏和灯管,量一下次级,5V和12V都有了,不过没接负载,电源稍高点,正常。装起来通知客户,230元,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零件买不到,我不怕你到别家去修,连淘宝上都没有。
然后修第二个,有了第一个拆的经验后,第二个只用十分钟就拆下来了,因为也是不通电,以为是同一个毛病,没想到拆下来一量,保险找上帝了,新手一定要记住,保险坏了一定要看桥堆,其中有一个交流和直流短路了,这下问题找到了,解决起来就手到病除了,旧电源上拆一个,装上,在装个很细的铜线在保险那,旧电源上有的是,然后量一下开关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那就通电看看,我运气好,没啥其它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这个也收了230,哈哈谁叫你是HP呢?
你要不修我就把第一台那个坏零件给你装上,哈哈,别人也修不了。我很坏啊!!
下午没生意,就搞了好几个电源,电源这东西最不好修,为什么,里面太挤了,手都伸不进去,拆个零件还老是拆到边上去,我一般只换电容,如果烧了东西,我也懒得去找,换了电容好就好,不好就放着拆零件。
希望明天生意大家都好点

网友:
我也不修电源。除非是服务器上的

网友:
我想搞维修的都这样吧,你不修我就拆你零件,以后可以用的吗

网友:
不厚到,唉。怎么说好呢?

网友:
风风火火修电脑,有一套。值得学习收费经验。

网友:
朋友很期待你的维修日记!感谢

网友:
对于楼主的方式与收费标准,我先不致可否,
        但我想大家一起来,肯定一点,要摆正:“我们是技术工作人员”这个位置,对我们的技术工作,让用户在我们的劳动报酬上应该可见一斑,不要出现一个管子5元,加上换件的30元人工费,这样的案例,别忘了,我们除了换,还要检测,还有再烧零件的风险,应该是最起码,液晶维修,80-120元的维修费,零件另加,这样才是对得起自己的劳动,这样才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液晶便宜,用户也不可能动不动就是,100不修,800换个新的吧?毕竟,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网友:
要是都厚道,恐怕就没人搞维修了,因为都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