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845E主板触发问题

楼主(2008-08-30):
开始是CMOS资料无法保存,开关机都正常,断电后CMOS资料就丢失了。以为是CMOS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还是一样没用,量电池电压是有3V的,可是电池3V电压经1K电阻后变成2V再过二极管到插针就只有1.5V了。也没到哪里之后不知怎的就开不了机了,CMOS电路中的电阻跟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一样。量32.768晶振两脚电压一脚有0.4~0.6V,另一脚没有电压。又换了晶振跟谐振电容,量晶振两脚电压还是一样,一脚有电压一脚没有电压。按开机手放在晶振附近,手不碰到元件能开机跑码,进系统后手拿开系统运行得都正常。手放在晶振旁边的时候用手量晶振的电压,一脚有0.4~0.6V,另一脚有0.15V电压。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论坛上搜了一下关于32.768的问题,106电阻也拆下来量过也是好的,难道是桥的问题吗?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现在的板子坐桥就没意思了。

网友:
再换32.768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把106换为103试试

网友:
查一下CMOS跳线中间那个脚的小滤波电容吧。

网友:
昂迪845很多都有问题的,我这里还有很多,能用就是不稳定问题很多。可能是它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把106电阻换成104的,不能触发了。晕!

网友: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了!尽量找到它的电压不正常的原因的话,就好办多了!有时候电压有1。5v的时候是正常的,有好多板子是这样的,一样能开机!不像本子上说的电压不能低于2。5v和1。6v了!这可能是个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