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30):
小弟有一台金长城的crt不通电,后继无短路的元件,行管,二次升压管都是好的,电源块子是从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电源上的元件我也量过都无坏的,电源块是型号是5s0765c请各位高手指点,急死小弟了。
长城
电源

网友:
给出5S0765的测量参数.特别是3脚电压为多少V.

网友:
5S0765可以用DP104来代换试下。

网友:
5s0765是用一个好的代换试过的,还是老样子。
我另有一台好的试着对比测了一下就是第五脚好的那台有二十多伏坏的没有,我就怀疑是这一路的问题,但是我反复查了这一路的元器件无坏的,也不知道第五脚是来干吗的,其他四脚都差不多300伏,好的那台也是那么多。

网友:
把高压包脚断开看看的电压应该就有了

网友:
灯不亮,我把电源变压器所有输出脚都断开了,三脚还是无12伏电压.其它脚都是差不多300伏.电源块子5s0765是换 的好的.故障依旧,指示灯不亮,无电源输出.
55k的电阻是好的,

网友:
高压包也换了还是一样,我觉得还是电源 的故障.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急死我了.

网友:
测一下5S0765,3脚电压,查3脚相关的启动电阻,供电整流二极管和其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给出5S0765各脚电压数据。
[
]

网友:
我这里有个参考电压..你可以参考哈..
1 300V内部开关管漏极
2 地
3 启动 18V
4 误差调节 1.93V
5 同步输入 5V

网友:
我另外有一台同型号的金长城,行管软击穿,他三脚还是没得电,我换了一个行管就好了,我觉得会不会是后面那里短路,引起保护了.而使第三脚无启动电压,
那台坏的机子的5s0765电源块子除第三脚无电压外,其他的四个脚都是300v,
麻烦各位多给些意见来看看,
先谢了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