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GL点不亮,诊断卡D3D2

楼主(2008-08-30):
小弟个菜鸟,请高手指点,把内存,显卡都拔了也是D2D1
请误码哪里出了问题?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内存过不去 ,查下内存供电。
ddr2.5v 上拉1.25v

网友:
注重查内存。供电、时钟、前端总线。。。你的内存是不是好的啊
:lol :lol :lol

网友:
电压、时钟都正常可以刷BIOS试度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就上个CPU也跑这个代码

网友:
先把CMOS还原一下,还不行检查以下几点:
1.BIOS刷一下
2.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09-12-29):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