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几个电容后

楼主(2008-08-30):
在CPU边上的几个电容都换掉,一切正常
重启,发现有2颗又爆了
再换
再爆
原先的是2200UF/6.3v
换成2200UF/10V
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吧
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解决:
原来电容是有正负极之分的
我原先是不管正负极
直接乱焊一通

网友:
通电的时候测量一下电容两脚的电压,再看看电容极性是不是装反了,电容两端的电压是不是低于电容的耐压值,都正常的话应该是电容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电容什么牌子的,贴出来让大家瞧瞧

网友:
电容正负极换反了或是耐压值小了

网友:
电容还分正负极吗?
我都是乱上的
如何区分正负极啊

网友:
  电容一边有白色的,坚杠的为负极。仔细看下电容吧很好分的。

网友:
正负极不分能不爆吗

网友:
正负极不分不可能不爆

网友:
建议LZ好好去看看电子基础知识------没有基本的维修常识只会越修故障越多。我们常说科学技术,看来技术是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那技术也一样需要真实。静心学基础是维修的前提。

网友:
好了
果然是正负极的问题

网友:
电容正负极不分当然爆啦!

网友:
lz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了。电容爆了会很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