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我这个菜鸟<华擎K7S41GX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30):
华擎K7S41GX主板跑D4,BIOS刷过怀疑排除,可以肯定是内存供电有问题,B1202中间脚的电压只有1.5V,另两个脚分别是3.35和3.45V.B1202也绝对是好的.它旁边还有两个IC,分别是LM358和W83<华邦公司的芯片>......查了几天也不知哪个件坏了.

网友:
没看的很懂~楼主重测下A7
和负载电压看下是多少吧

网友:
那你查查358各脚电压,有不正常的根据情况再找线路

网友:
一般为B1202损坏,论坛上很多这种贴子啊。
要是没有原型号代换,用A2349的三极管代换试试?
再不行就找个普通的MOS管也行,我试过无数次了,无非就是将MOS管当成降压二极管用罢了。
再不行,就将它的输入输出极直接用锡短路算了,一般也可以用很久的。看内存性能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