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插上电源就加电但不开机,按开关,POST,进入系统.关机后,不能断电.

楼主(2008-08-30):
一联想主机,主板型号为L-VK8TMQ(754接口,IT8705F I/O,VT8237R PLUS南桥),插上电源后主板就加电(CPU风扇转),不按POWER ON,不开机,按了后,可以开机且能进入系统.但关机后,不能断电,与刚插上电源时一样,断不了电,CPU风扇一样在转(系统已关机).再按,POWER ON,跟正常一样,开机自检.这板在雷电的打击中苟活,曾换过网卡芯片.请问,咋回事?经查,I/O好,开机电路也查了,只是外围触发电路还好,但不知南桥好与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
测试一下南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
有无低于10(此方法适用于INTEI的南北桥)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楼主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该怎么设置

网友:
典型的电源有问题,电源输出功率下降了,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会认为是bios设置不当,其实不然,这是一种较少见的电源功率不足导致的开关机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电源都换过N个了,还是老问题?期待高手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