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P5S533-TM/S (华硕板)

楼主(2008-08-30):
汗,这块板开机能开机,一开机就报警 是120救护车的声音(滴嘟滴嘟)
BIOS也刷了不行。请给点意见。
华硕

网友:
补充一下,不是内存的报警声

网友:
是电源供电不正常,换了电源供电控制就好了,华硕的板就爱出这毛病

网友:
换了也不行。还有没有其它的意见???

网友:
换I/O哦 那主板BIOS坏的多啊

网友:
建议下
把主板 元件都拿掉 主板只留 CUP和诊断卡 跑马判断 一步一步去判断损坏的硬件

网友:
主板元件本来就都拿掉了。
换I/O还是BIOS问题啊?
BIOS资料我有刷过,不行。
现在不但原本问题没解决,连CPU座都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空焊也会引起“救护车”的

网友:
救护车是CPU没有找到BIOS,这个思路找找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

网友:
谢谢,我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