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开机用正常但是关了机在开两秒就黑屏

楼主(2008-08-30):
一台联想L15显示器,开机正常,用很久都不出问题,如果关了机在开马上两秋左右就黑屏,黑屏是可以看到文字的,不过不重启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拆开看电源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高压板也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附上图
   第三个图是随便画着标出来的,大伙改通用高压条是不是只接好12V,GED,那一个才是真正的确发开关了,是4.2V的了还是1.86V.
   以上说的电压都是在开机正常显示下所测得的了,
希望高手可以仔细的给小弟讲讲以上两个问题,小弟我可不想只停留在换电容的阶段,谢谢了

网友:
很明显是背光这一块电路有问题啊,准确来说不是黑屏而是暗屏,因为能看得到字符,重点查高压条,或者灯管,不过照楼主描述的情况,高压条可能性最大,可以先换个通用高压条适适,至于高压条的开机信号,一般在通用板上都标有ON/OFF,之类的标记,用万用表测量,在关机时为低电平,开机有电压跳变0-5V-0V,所以测出哪个脚有跳变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正确,再补充一点,实在找不出问题的话写下资料看看

网友:
此显示器是AOC代工的,刚才看了一个通病有可能就上面的一个线圈有问题.
对天另一个问题,一般的供电就是12V也就是上图的红色线所接的脚对吧,信号就是在一个脚上面量,只要是开机有OV-5V-0V这个脚就肯定是信号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是黑色线是信号线,至于地线是不是可以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直接打对地阻值,如果那一个脚与地完全通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此脚为地线是吧,如果是接地线的话应些脚是没有电压才对呀,.希望师傅在给个回答,谢谢

网友:
谢谢四楼的,现在又知道了一点,是不会烧坏东西的,我还想问一下,都是说驱动板到高压板的有两组电压呀,一组是12V ,一组是5V.想问问,你们所说的供电到底是指的几伏电压呀,谢谢

网友:
看在多还不如实际来修一台吧,现在电源,接接,开关信号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这台L51按网上说的AOC通用痛来把线圈加焊了一下,看行不行了,现在正在试了,好了我上来再回话,谢谢各位了

网友:
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

网友:
现在换了通用的高压条后,也试了一下午的机了,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了,应是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