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的CPU温度保护电路--THERMTRIP_CPU_L信号

楼主(2008-08-30):
THERMTRIP_CPU_L :  CPU温度侦测信号

  这个线路图是技嘉主板上很得要的是一个保护线路,几乎每个机种都用到了,表现一般为4秒断电。
  那要怎么去量呢,怎么去判断呢,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先说下。
遇到上电断电的主板,一般是先量ATX上的电压。3VDUAL  5VDUAL  1.2VDUAL,小电源上12V或与CPU VCOR 有没有短路。若没有,就可以拔掉小源,看是否还断电,从而排除是小电源那边的问题。
  如果CPU 温度保护线路出问题上,那么开关排针上一定电压偏低只有2V左右。线路图中的 -PWRBTSW 这个信号就是直接连到开关排针上的,所以我们可从线路上来分析这个信号。
  我们可以从Q114 这个小MOS管来入手推断。3脚正常应为3V是一个高电平,那么根据MOS管的开关作用,2脚一定要有一个低电平,这样Q114在正常情况不是工作的。如果2脚是一个高电位,那么Q114 工作,3脚和1脚直接对地使电压为0,所以2脚必须是一个低电位。
  2脚连到运放U66B第7脚,怎样才能使第7脚输出低电位呢。根据运放的特性,正向电压大于负向电压输出高电位,反之就是输出低位。也就是6脚电压必须高于5脚电压,7脚才会是低位。
  再看5 6脚连接的限流电阻,这两个电阻都是很容易坏的,6脚(运放的负极)的5VSB经过两个8.2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为2.5V(不知道分压公式你们会不会)5PIN为2V左右,这样运放7输出低位。

  THERMTRP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网友:
6脚(运放的负极)的5VSB经过两个8.2K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为1.25V?能否说明一下分压公式哦?

网友:
好资料!!!!学到了!!!!谢谢!!!

楼主资料蛮多啊!!!这些图纸你都是从哪儿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R2/R1+R2  *VCC

R1为上面的,  R2为接地那个.

网友:
(8.2k/8.2k+8.2k)*5v=2.5v吧

网友(2009-10-03):
楼上的分压公式不对吧,应该是
[8.2K/(8.2K+8.2K)]*5V=2.5V

网友B:
THERMTRP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LZ可能刚好说反了吧!!

网友(2015-04-19):
什么年代的资料了哦

网友:
这个资料我好像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RMTRP CPU 正常应为低电位,如果为高位就会把6脚拉低。(这是在主板未上电的情况下,因为主板上不了电。)  ...

这里THERMTRP CPU信号应该是控制Q117NPN类型三极管饱和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