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彩显水平不可调...已修复

楼主(2008-08-30):
一台17寸AOC 朋友拿来的时候,开机有"滴答",更换2次电源管后能正常开机,但发现图象水平<---->不能调.但找不到TIP122(以前修过的是有TI122的,现在这台显示器上没这个管,不知道是那一块了-_-!~),请教大家还有什么管和TI122功能一样的?在这先谢谢了.

TI122跑到高压包那个方向去了-_-!~.发现虚焊,加焊开机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AOC具体什么型号的,一般应该是行幅管TIP122的问题,不过也要查下相关电路,还有就是存储器资料重写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 D系列的 东东
  没事把 行副 电路看看  (*^__^*) 嘻嘻……
  去掉行副调节 管  试了吗
  或 去掉 630  试试

网友:
是AOC C776+
没找到TIP122 ,到是有2个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