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P5S533-TVM/S 屡烧LD1010D

楼主(2008-08-30):
客户送修的时候  是LD1010D  60T03H  击穿
更换 LD1010D 用06N03LA代换60T03H
使用半个小时后 LD1010D再次被穿洞烧坏

再次更换LD1010D 用06N03LA代换60T03H   及驱动块 3418   和电源IC3180

现在是走过C1后显示00   LD1010D严重发烫

不知该如何继续啊

网友:
图上标注的  为损坏的 管子的位置

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用06N03试试,它 的功率小了点吧?
把电感换掉看看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管子吧,看看电感线圈有没有脱皮短路,再用示波器看看开关管的波形正常没有。

网友:
换了后还发烫,说明换上去的功率小,或下级有短路,检查电容电感

网友:
这个60T03H    用80T03H代换 问题一样

2个滤波电容也都已经更换了

电感在板上看着 铜线没有变色   另外没有同型号的板子
电感代换  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顶 起来 没有朋友  可以帮下 忙吗

网友:
有时3组只有2组供电,那么这2组就会烫手

网友:
我人认为是其它相没有工作,只有这一相在工作了,cpu所需的电流全部由它来提供,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检查旁边的电阻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一相的供电是容易烧掉。
你重新换一遍 然后把另外两相的3418也换掉
有条件的话 用示波器测量三个相是否都有波形
电感最好不要随便换

网友:
我把  电源IC3180*1   驱动IC3418*3   及6个MOS   全部换掉了
但是问题依旧啊
现在是通电瞬间 就冒烟了(比原来严重/原来可以用个几个小时的)
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测波形了

今天早上 去电子城找了个 拔尖的 师傅   给我检测的 是桥坏了

网友(2008-10-19):
是那个桥坏了???我的主板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08-12-15):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怎解决

网友:
应该开始时拿下mos量测,确认mos好坏
量测mos板上脚位对地阻值
看是否因桥坏造成

网友:
我遇到过,基本上是北桥挂了

网友:
ld1010d  lD1014D都是结型管吧。不能用普通代换。

网友(2009-12-18):
我的也是啊 好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都是北桥挂么?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板子。修修看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0-03-06):
我这个也是哦。 一上 这个MOS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