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U 就保护了

楼主(2008-08-30):
一块945板子,上假负载触发一切正常,然后我上U ,却发现一加电马上就保护了,如果不插小ATX 电源,就不会保护,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正方形的那种芯片,具体型号我忘记了,驱动芯片也是小的正方形芯片, 想问问 是不是VRM 模块的问题,由于管理芯片不常用,手上暂时没有。
芯片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你上假负载的时候CPU主供电正常吗?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应该查这里。还有看看CPU。

网友:
u是不是挂了,上假负载u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