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容大家都用烙铁还是热风枪啊

楼主(2008-08-30):
不少高手更换电容都是用恒温烙铁,也许是因为我焊接技术太烂,所以总觉得烙铁不好用,所以更换电容我一直都用热风焊台,修板的兄弟们,你们更换电容都用什么工具啊?

网友:
这个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如果你的电烙铁温度够高,下电容非常容易的话,那用到什么热风枪啊

但是如果你的电烙铁下不了电容,那就需要热风枪配合了。不过你也可以换把功率再大点的电烙铁试下

我属于第二种情况,电烙铁和热风枪是二合一的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