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哪位高手能解?

楼主(2008-08-30):
原故障:有高压,有图像,但图像有时会变色.(一般是小板故障)
补焊小板后...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无电源)
拆机测电源次级无电压?电源ic是dp904c
1脚=256v
2脚=0
3脚-vcc=12v
4脚=0v
5脚=0v
换了dp104故障依旧!
(现已没有思路!)
黑屏
三星

网友:
查下你焊过的地方 其中+80V(到尾板去的给视放)短路的话 电源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
认为造成的问题
一般为补焊的时候不小心造成的短路吧 ,仔细检查焊接过的地方 ,看是否有连焊的地方。此类问题本人在维修中也遇过,心里不要慌,仔细检查吧,应该不是太困难。需要的话给你提供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科创电子.查了焊接过的地方没有短路,就算有短路.电源次级
也应总有一个有电压吧?如:14v/7v/80v/-14v...

网友(2008-11-28):
短路了,就保护了,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DP104好像不能代换DP904,我试过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