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用RST检测20次,5次通过,15次没通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30):
DDR2内存用RST检测20次,5次通过,15次没通过,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说明内存不稳定?有没有简单的补救办法

网友:
:) :) :) :) :) :)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5次通过,15次没通过,是随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随机的,前两次都过了,然后就出门了没管。回来后发现5次通过15次没过。

网友(2008-10-07):
RST软件好像说不能测DDR2的吧!不懂,请教大家!

网友(2008-11-17):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新诚达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关注中,也许是发热引起不稳定

网友(2009-02-06):
Rst能测笔记本DDR2内存吗?

网友:
RST无法准确的测试DDR2。即使是好的也报错的。

网友(2009-06-25):
那DDR2用什么测试呀

网友:
这么不稳定,还是先别用的好。洗了金手指再试试,我一堆的坏内存,量那220排阻数值都不一样,加焊后正常了,但还是修不好,可能是芯片坏了。手头上也没SIS的主板,哎

网友(2009-08-11):
今天用RST测试了一条2代1G内存,系统能正常点亮,但机主反映经常不稳定,以至损坏系统,检测在896-1023段报错,不知是内存确实有问题还是误报,准备换条好内存再试。

网友:
经实验,属于软件误报,内存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09-12-08):
RST 在淘宝上好想有 支持DDR2 的U盘不知道 行不行!有没有朋友试过!?

网友:
进系统后用memtest来搞。搞到200%没错误就OK了!

网友:
我也正纳闷呢,我的使用正常的ddr2 ,用rst测试也没通过,不知原因。rst软件不支持?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在DDR400上,有时能开机,正常使用,有时开机后在系统出错,有时报警开不了机,测RST有时全过,有时有报错在第一粒颗粒,不知道是虚焊了还是底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