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的有主板插诊断卡才能显示?

楼主(2008-08-30):
为什么的有主板插上诊断卡才能显示?不插就不能显示?
主板

网友:
啊。我只见过联想810主板,插了诊断卡就不显示的。

网友:
LZ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因为论坛里有人发过这样子的贴子啊。没有结果。请你把主板的型号。和一些测试的数据提供出来

网友:
数据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很早的事了,试过2块这样的板子
反正插上诊断卡就能正常工作,不插就不能,每次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