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PF左边出现几个不明显的竖条(类似肋骨条)

楼主(2008-08-30):
此机最开始是J512,行管BU4530A(用不同的其它型号行管也代换过)和二次电源的供电电阻坏了,看见电路板上有很多的虚焊,遂全部补焊后,换新件后图象出现了,仔细看就发现在屏幕的最左边出现了4条很虚的类似肋骨的干扰条,重新检查行推动,和二次电源(此机是降压的),把滤波电容,上下阻尼管都代换了,也不见好转,无招了,只好代换行包了,今天换新包后还是涛声依旧
,请大家帮忙看看
电源

网友:
此机不知道是不是尾板虚焊
通报说MAG系列显示器尾板有一部分由于虚焊引起的问题 ,该机不知道是不是,一般肋条为高压包引起,楼主已经代换,说明楼主已经考虑到这些了,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师傅 ,我建议检查一下尾板,看是否为虚焊引起,还有电源干扰等。

网友:
尾板 释放那的电容 ~~~~ 具体哪个电容 还要你自己去查

网友(2008-12-10):
重新检查行推动
仔细看就发现在屏幕的最左边出现了4条很虚的类似肋骨的干扰条,重新检查行推动,和二次电源

网友:
是不是尾板虚焊
我建议检查一下尾板,看是否为虚焊引起,还有电源干扰等

网友:
不可能是尾板的问题把,楼上几个说的是不是有些离谱了?
应该是行那块有干扰,或者你有上不合适的。你想想打个比方,行管 二次电源管坏之前,毛病会有这样的干扰嘛?应该还是你维修这次过程造成的,多思考1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