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显卡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30):
我在维修时用手摸显存的排阻,电容,当摸到屏幕有变化的地方就是坏显存处,大家试试吧,但是有断线的就会和显存坏的一样的,要区分开,这种方法比软件测要快。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我也试下,也许吧,

网友:
我也试下,也许吧,呵呵

网友:
我也试下,也许吧,
这个也是经验之谈哦

网友:
用手摸显存的排阻,电容。。。。我要试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片吗?乱摸很容易出事的!
上个图让新手门好了解!

网友(2008-10-03):
我也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 无私的精神 谢谢 继续再论坛多看帖子多学习

网友:
是上电摸吗?这样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是个办法哦!试下!

网友:
但是我在维修显卡的时候摸到了GPU后面的电容 电阻也会有变花的情况
请问一下LZ这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啊?

网友:
改天找块坏的显卡来试试

网友:
摸了有反应是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楼主,这样也能行吗?改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线的就会和显存坏的一样的,要区分开. 怎么分辨啊 ?

网友:
有多少实际的用途啊。。要多验证一下 。。

网友:
我发现修板卡第一步一般都是用手摸,不错啊,

网友:
谢谢 新来的,有些不懂,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