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幸运地修好一片845GL

楼主(2008-08-30):
今天接修一片845GL,故障是不跑码,本人修板还算是菜鸟,说理论说不上来,但板子修好过不少,主板上带灯座测试灯只有一个不亮,这应该说明南北桥都没问题,cpU供电没事。没明显发热元件,BIoS也换过。本来没头绪想放弃的。闲着无聊把板拿在手上看,有没有损坏痕迹。看了几分钟,无意中看到BI0S旁有个小三极管表面好像鼓了起来,用指甲挑了一下,发现是没洗掉的松香。本想把它弄干净的,那知指甲都能把这小三极管其中一脚挑起来。于是用风枪补焊了一下这三极管。重新上CPU和内存试机。板子好了,有钱收了、自感很幸运,按自己修板水平,这样故障用万用表测—天都测不出来的。

网友:
修主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焊法.当修到没有思路的时候,不如把整个主板用电风枪吹一遍.我修到很多不跑码的主板,用电风枪吹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楼主很谦虚吗;这也是观察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整张主板? 那得费多少功夫去吹?

网友:
我就有这样的板子,测量正常,看来$$$吹吹它了,修好了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很幸运,观察很认真

网友: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也遇到死活不跑码的一块板,后无意中发现网卡旁边的小三极管少一脚,换一个后OK

网友:
吐血  推荐 用放大镜 看三极管

网友:
主板维修,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观察!!!!!!

网友:
奇迹有时会出现

网友:
楼主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网友:
呵呵   是啊 ,实在看不到有什么问题了也就放弃了,我也是这样的,不过我修板还没有这么幸运过哦 ,

网友:
为了这个特地买了个带灯的放大镜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

网友:
这个经历也是个提示,在维修技术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要这样做了,不过很麻烦!

网友:
刚刚特别幸运修了一块华硕P4B266  没时间测试,没有FF,按下南桥开始跑码,加焊了一次不成功,准备放弃,没事用吹风吹了下专用芯片,OK了

网友:
哦,学习哦 了真得注意观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