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4X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08-08-31):
现在我这里有三块UNF4X的主板
第一块是跑C1不过 换BIOS块 清洗了CPU座 测量了排阻没问题按压了北桥也没问题   郁闷 板的其他供电也没问题啊 无语,找不到原因了 桥上方那两个MOS管和线圈 输出的电压不稳定一会是1.45 一会1.54 一会1.6跳变正常么?

另外二块是全板的基本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走码 互换BIOS块也没效果 按压桥也不走码。内存供电怎么这两个都是2.44V正常么? 桥上方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1.5V电压 。

最后我想问下这些双MOS管他们的G级控制电压都由那里控制啊?
还有下方那个W83304G他是什么芯片?

第一个那个C1不过的 经过检查到了桥里边 而打对地阻值很低看来桥有问题了 不弄了
另外两个的确是桥空焊  第一个用风枪打到了400度结果把桥烤报废了。。。。。。。。。。(该用多高温度用风枪吹啊)
第三个用电炉慢慢烤  最后上电正常跑码

网友:
“桥上方那两个MOS管和线圈 输出的电压不稳定一会是1.45 一会1.54 一会1.6跳变正常么?”----------------------------应该是稳定的1.5V

不一定压按桥没反映,就说明桥没有空焊。最好还是加焊一下

网友:
这些双MOS管他们的G级控制电压都由那里控制啊?
还有下方那个W83304G他是什么芯片?

那个内存不过的有了重大进展 那个通过内存打阻卡 和其他的板比较发现另外一个的系统总线是2.5V 而这个却是零点几伏 各位老师 这个系统总线由那里控制啊?

网友:
各位老师帮忙啊 急求助

网友:
NF4的主板,不管任何故障现象,先加热桥再说.90%的故障都可以解决

网友:
确定了 的确是桥的问题虚焊了 请问用风枪加焊好 还是电炉加热好?用风枪打多高的温度吹啊?刚才吹报废了一个板了

网友:
呵呵~
解决了还没弄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