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CPU 内存电压都正常 CPU不过

楼主(2008-08-31):
865主板CPU 内存电压都正常 CPU不过

测试卡显示-12V没有

但是CPU电压正常 内存 1和7脚都正常 测试卡显示00 CPU不过 请问高手在那下手

网友:
-12好像本来就没用了`
显示00压座压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做虚焊了

网友:
我用带灯测试卡看了下 不虚焊 也不是北桥的问题

请问华擎主板 是不是不上显卡 CPU不过

电容是不是都是方向相反安

发现CPU供电的几个电容都松动了 但是没有鼓包和漏液的现象 明天先把电容换下看看吧

网友:
没有漏液,鼓包,应该没事,加焊一下就应该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