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N7点不亮

楼主(2008-08-31):
各位大侠:
       你们好!小弟这边有两块板子是升技AN7的,故障是点不亮!该测的电压我都测过了正常,主板上有颗W83627HF-AW的I/O我换过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帮忙!先谢过!

点不亮有很多种故障分类,不上电\不跑代码\不过内存\不过显卡…………………………

请将故障现象,你检测过的电压讲清楚

网友:
你为什么要换io呢,如何判断io问题呢,主板点不亮,能跑码吗?是多少,时能开机但不亮,还是干脆没任何反应,主板有没有复位,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测过哪些电压了?说出来,帮助看一看是否正常,诊断卡跑到什么码?

网友:
晕, 你别说是跑 00       FF 哦。。  这样的话  你要查  CPU 到北桥的AD线咯。 查时钟, 复位,  PG  。。。

网友:
对不住,没说清楚!是不启动!我有强制开机测过电压,PWSW电压是4.5,时钟是3.3和2.5!晶振是0.16和0.26!绿线也跑过了,有进I/O!

网友:
晕哦!!!
  各个点的电压都不说我们这么帮你啊!

网友:
想下载东东,没办法,胡乱帮助顶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