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时间老不准确啊?

楼主(2008-08-31):
最近一个多月,我每次开电脑电脑时间都不准确,比如我现在是6点开机,但时间确显示是3点,就是慢了3个小时。更改时间后,下次开机时,电脑时间又不准确了。前几天我把电脑抱到了我买电脑的专卖店,让他们检测了下。结果他们就光给我做了下系统。做完系统后的这几天时间都准确。就是我刚才打开电脑上网的时候,又发现电脑时间不准确了。电脑时间与正常时间又慢了3个小时。我现在很郁闷,到底是哪里坏了?为什么电脑时间又不准确了。有朋友说不是电池的事,电池要是没电的话,时间就显示为0。有朋友说晶振老化了,是这个东西在作怪。请高手帮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谢谢!QQ149023283

网友:
电池有电没..?

首先看电池有电没....要不就南桥..或南桥边上的晶振.....坏了..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如果不行再换32K晶振以及晶振周围的元件看看........................

网友:
首先看电池有电没.... 如果不行再换32K晶振以及晶振周围的元件看看........................

网友A:
先查下电池电量足不足!!!更换一个新电池,然后查下晶振,看下是不是老化了!!!再不行就查CMOS电路!!!!

网友:
百度搜索:时间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电池电量足不足!!!更换一个新电池,然后查下晶振,看下是不是老化了!!!再不行就查CMOS电路!!!!
电池没电了应该是进不了系统的。时间是为0的。我想不一定是电池的事。

网友:
发表于 2008-8-31 11:4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QUOTE: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电池电量足不足!!!更换一个新电池,然后查下晶振,看下是不是老化了!!!再不行就查CMOS电路!!!!还有晶振!最后再确定是不是病毒的原因
电池没电了应该是进不了系统的。时间是为0的。我想不一定是电池的事。

回楼上的.电池没电有的板子也可以进系统,可照常开机运行!表现为机器时间不准确!或快或慢。先排除电池的问题,再查COMS

网友:
建议下

晶振 损坏导致的问题  一;时间走慢 二;是能开机时不能开机 三;死机    检查步骤  替换法  更换COMS电池 如果问题还在的话 检查  晶振是否起振 起振电压为 0.1-1.6  如果以上均无问题 检测 COMS线路  查看 COMS电池供电给 NQ的OSC 线路 是否正常  检查 COMS电池连接的 二级管是否正常

网友:
做完系统后的这几天时间都准确。就是我刚才打开电脑上网的时候,又发现电脑时间不准确了

===================================================
从这一点看很明显是中了改时间的病毒!

网友:
UID 37639
精华 0
积分 32
帖子 1193
经验 1619 点
威望 32 点
阅读权限 40
注册 2008-3-8
状态 离线  #5发表于 2008-8-31 10:0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先查下电池电量足不足!!!更换一个新电池,然后查下晶振,看下是不是老化了!!!再不行就查CMOS电路!!!!

网友:
1、检查电池电压是不是偏低;
2、检查晶振;
3、查病毒;
4、不上网试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