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跳C1-C3-25卡住,显示器能显示出CPU型号,就卡住。

楼主(2008-08-31):
我有一个新主板,显示器能点亮,在显示出CPU型号后,就在最下方出现 F1 DEL的提示,中间是空白,看不到硬盘什么的自检内容。诊断卡跳C1-C3-25。请问是什么问题?

1,内存条没有问题,全新的都试用了三根,
2,电源,CPU,主板都是新的,原来用得好,听说是用USB充了下电就成这样了,请大家帮帮手啊

补充一下,刚测了下USB电压,发现有异常。数据如下:
USB1:+5 0 +2.8 0
   +5 0.2 +3.3 0
USB2:+5 0 0 0
   +5 0 0 0
USB1组电压在无外接的情况下,明显异常,可我分析不出原因,不好动手,请教名位了

网友:
按DEL进入BIOS设置,把1。44M软驱禁用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DEL没有反应,谢谢

网友:
刷BIOS
程序................................

网友:
你换个独立的显卡试试,再不行刷BIOS,还不行查AGP或PCI-E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了,你不是用USB口了吗??!检测不了硬盘,硬盘由南桥管理的!!!!

网友:
南桥挂了,去保修吧

网友:
查查USB口的四根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刚测了下USB电压,发现有异常。数据如下:
USB1:+5 0 +2.8 0
   +5 0.2 +3.3 0
USB2:+5 0 0 0
   +5 0 0 0
USB1组电压在无外接的情况下,明显异常,可我分析不出原因,不好动手,请教名位 了

网友:
刷BIOS程序。检下显卡供电。,换I/O

网友:
有没有人给我分析一下,USB电压出现异常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用的集成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USB那个问题,你查查USB二条数据线到南桥之的电容有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电容坏了对地短路和变质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一般BIOS资料损坏了,尤其是新款的智能手机都会常中病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