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恒温烙铁换芯

楼主(2008-08-31):
我有一个三剑936恒温烙铁,是国产烙铁芯的,升温比较慢,现在想买一个白光铬铁芯来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我想只要络铁芯的电压 功率 外形一样就应该可以代换。可是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到电 子配件市场就有的买的!!!

网友:
先把里面的变压器换成50W/以上的.加大可控硅输入,输出的电源线.比你换烙铁芯效果好.

网友:
不能直接换的

网友:
我的换了白光的芯以后, 温度升不上来!最高只有180度左右,

网友:
三剑936是白光芯的价值165
三剑936A是国产芯价值85
不能互换
因为电路不一样
为什么白光的升的好就是因为有个好芯和辅助电路

网友:
一个工具就怎么贵呀 看来一份价钱一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