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上球的时候锡球乱滚,连锡很厉害!

楼主(2008-08-31):
本人也是做电脑维修的,在我们的小县城做,做了一年多点。
很多东西都是到这个地方学到了,感觉自从来这里提高了不少。在此表示感谢。
看了很多人用热风枪做BGA后也想试一下,就用几块废主板先拆下来南北桥再装上去试试。
不想植锡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希望哪位达人能做回我的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多谢。
植锡球用的是那种网上买的植锡台,锡球是那种瓶装25万粒的,锡膏上写着BGA助焊膏100G瓶装的。
锡球搞好之后取下来是很整齐的,但用焊台加热的时候锡球乱滚,吹起来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连锡的。
风力已经调到最小了。以为是吹跑的,换用我的傲月红外线加热台也是跑,连锡。
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1。是焊膏的问题吗?锡膏上的也不多,我已经是尽可能的上了薄薄的一层。多上少上都一样,感觉好像是锡球遇热后才跑球连锡的。
2。手头上的钢网都是买的那种万能的,不能加热,一加热就变形了,是不是必须带钢网吹成形?
3。焊台的出风口已经拿掉了,为了保证风量不会很大。

网友:
希望大家能告诉一下我,现在我南北桥植锡都是把锡球一个一个点上去的。。。。。。好累!

网友:
注意两点,1、膏必须要薄的很,最好是似有似无。2、工作面要平。

网友:
楼上的,我觉得锡膏好像够薄了,买了几个画画用的小毛刷,觉得涂的厚了,用手指涂的,手指涂上去还能保证锡膏平些。
焊盘和芯片都用吸锡线吸了,天那水洗过了用无水酒精洗,那叫一个干净。连钢网都洗了。。。。。。
我就是植球的时候弄不好,要很长时间,我现在一个一个点上去的。换桥没问题,以前都是买了新的南北桥,已经上好球的,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你的BGA焊膏不粘吧

网友:
我的工作台为了耐高温绝缘用的是整块的大理石板,谁要说不平我就跟她拼了。。。

网友:
应该有钢网买的吧你不如去买一个来好啦

网友:
五楼说的倒是有这个可能!
郁闷了,我买这个的时候那瓶100G的BGA焊膏150多人民币啊!
要不再换个试试!请大家留下自己用的焊膏的牌子规格,最好还有价格,我买个来用用试试

网友:
150的膏子完全可以了,我上膏子是用美工刀刮上去的。你有万能网怎么会点球的呢?另外如果不行可以买论坛商城的18片套网。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锡珠还是锡浆植的,如果是锡珠的话就好植一点,如果是锡浆的话就一定要在平整的台面上,把钢网放在BGA芯片上,每个孔都要对正BGA的每个点,然后用手术刀或者专用工具把锡浆图到钢网上,一定要图到位,接下来就是用风枪吹,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和风的大小,还有就是用工具压住钢网不能让它移位(我是用镊子压的),风的大小和温度的高低只要不让锡浆冒泡就可以,吹好后看下BGA脚的大小,如果有大小就要用手术刀刮平,再上次锡浆,再次吹好,脚大小一样就可以拿下钢网

网友:
焊油不要涂的太多!!!!!

网友:
这几天也在练植球,但我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我是带钢网加热的(基地买的)。

补充一下,我抹的是焊宝,150大文的BGA助焊膏
没舍得用。毕竟是练手。

网友:
多谢几位哥们!
我用的钢网是买植锡台时候带的,是那种普通型的,刚才用卡尺卡了一下,是0.25毫米的,这个是不能带网吹球的,要不然就没法用了。
我是上的锡球,南北桥分别是用0.6和0.76的。
只有做内存BGA的时候才用锡浆,因为内存芯片小,就算是薄点的钢网直接吹也能不变形。
要不我就换钢网试试,不知道哪里有厚的钢网,万能的那种,如果能放在植锡台上一起吹就爽了。。。。。。

网友:
用小刚网带网加热吧
我用女儿的奶粉勺把锡竹往网上倒,分把钟就把珠子摆好了

网友:
我也知道如果换了厚点的钢网可以之间吹不变形的话就没问题了,但见过很多人贴图片出来都是把锡球排好后拿下钢网来加热的,专业点的直接垫块卫生纸放到锡炉上或者之间放到红外加热台上,也没有出现象我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不明白。。。。。。

网友:
直接拿个电炉从底下加热。温度控制一下。看锡珠熔化了就可以关电。让它慢慢冷却。这样不锡珠不会跑也不会连到一块了去了。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锡浆,孤帆远影说的是锡球,差距太大了。

网友:
我看不跑球要选好焊膏,脱网吹得话不能用含松香的焊膏,我用的是KING FULL牌BGA焊膏,买来是110元100G/瓶,我是脱网吹的,我买的钢网有点薄一吹就变形。无网植球试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做了,太伤眼睛。

网友:
用带网加热法吧、这样不用怎学。会看锡球有没熔化就行了,差几个没熔就再上网补.我吹了几个芯片就上手了。以前用一张几十合一的大网。没试过成功,脱网加热那是风枪高手干的事。加热钢网一百元套,为什么还有人不买呢、做两块板就回本还有赚了。现在维修又不是不撑钱,好工具好技术才能更快赚钱、我年年都采购工具.刚还买了BGA返修台

网友:
首先风嘴不要靠太近,能吹熔助焊膏再慢慢靠近,到合适的距离,吹到锡珠自动归位,保持距离继续吹其它的锡珠(注意助焊膏不要太多)

网友:
那下网用风枪吹的。这就要看风枪的功夫啦

网友:
植锡网最好是与芯片同大小,这样一般就不会变形了.吹时,最好是将风枪的风嘴拿下来,再将风调小,这样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哎~~!现在维修赚不了多少钱了  不像以前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就用生产线上用的那种锡膏吧,先用锡膏把锡球粘到芯片上,加热时温度不能太高,常用焊锡到183℃时即可充分溶化,可以比这温度低一点

网友:
生产线上用的那种锡膏,.150 够吗

网友:
锡膏不要买那种稀的,要稠一点的(也就是生产线常用的),不要多买,因为储存要冷冻,有保质期限制,焊接时就不要用其他助焊剂了,锡膏里焊锡、助焊剂都有了,具体价格就问SMT用品经销商吧,现在的行情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我一开始植,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研究发现,主要是因为焊膏一熔化,就到处流,于是球就乱了跑了,于是我焊膏涂到几乎没有的薄,然后先风枪对着先预热一下,让焊膏先熔一下,再把球拨正了,再吹的,偶尔还会搭球,就再用烙铁吸掉了补上,反正速度不快也麻烦,要是你非要脱网做,那有松香的焊膏用起来的确很累,不过上基地买一套直接加热的网,这样就什么都解决了,才140多,我觉得是比买那个贼贵的焊膏更核算更好

网友:
大家焊膏用的是什么牌子,我需要购买

网友(2008-10-05):
在下面加热 这个方法好 。在上面吹 焊锡上面先融化 但是芯片还凉呢 肯定会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