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替换

楼主(2008-08-31):
捷波N250DA-VC的P2003BOG(小) 和P0903BOG(小)  硕泰克SL-85DR2-C的7030BL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最好是论坛淘宝有的型号)

网友:
只要耐压耐流值大于原管子都可以替换。80N02、70N03都可以

网友(2008-11-24):
怎么看耐压耐流啊??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两个表笔交替着测MOS管的D、S极,如果阻值差不多都可以代换。一般给CPU供电的管子一般阻值在380-450左右(注意NPN和PNP型的区别)

网友:
关键是N沟,还是P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