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供电,请求帮忙!

楼主(2008-08-31):
一片杂牌的845主板没有CPU供电,debug卡的RST灯常亮,主电源IC是RT9241B,从属电源IC是RT9602。上假负载查RT9241B的俩PWM脚有输出,但RT9602高低端都没有输出电压到MOS管,查RT9241B的PG脚电压是0V,该脚是通过一个0欧电阻接到分频器W83194BR-B,如果把0欧姆电阻去掉后,量连接W83194BR-B端有3.4V,也就是说PG信号到达,debug卡的RST灯正常,更换了同型号的分频器,故障依旧。由于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电源IC,所以不能替换。请各位兄弟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换9602!!!!!!!!没有也要想办法找到换!·!!

网友:
分别拆掉9602看看能否有主供电,就能排查出哪一个9602坏了?还有9241B两PWM应该是0.6V左右吧!

网友:
主供电正常后,PG信号才正常发送给南桥.

网友:
先不要去追究PG信号
主供电不正常,PG肯定没有
既然“RT9241B的俩PWM脚有输出”,那先将9602换掉

网友:
换9241、9602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的兄弟,9602和9241已经换过了,不行。初始PG信号是不是从电源的8脚输出的?

网友(2009-04-10):
哎,跟我一样的主板,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芯片也一样,换了RT9602好了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