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7显示器指示灯闪烁,内有嗒嗒的响声

楼主(2008-08-31):
ktc17显示器黑屏,红灯闪,无光栅,机内有嗒嗒的响声,断开行变的B+端,响声消声,测二次升压电容上的电压从250V逐渐下降到60v,将二次升压管irf630取下来,故障现象不变,行管己损坏,二次电路保险电阻己损坏,行管原来为c5387,我换成了2sc4288A,故障现象不变,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指点一下思路
黑屏

网友:
行电路有问题
继电器哒哒响,首先断开负载,如果响声消失,说明故障点在行电路 ,仔细检查行关管,二次升压管等 。我不知道2SC4288A能不能代换C5387 。C5387应该好买吧,为什么要代换呢 ?高压包短路也会造成继电器吧嗒吧嗒。总之断开行负载后只要电源输入正常,故障为行电路。仔细检查行电路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