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常用工具下载

楼主(2008-08-31):
本帖将我个人收的一些笔记本常用工具发布一下。

网友:
[Intel 主板系统日志查看工具]

[Intel 主板系统日志查看工具]

网友:
Y200测试及指导

Y200测试及指导

网友:
HD Tune v2[1][1].10 汉化版

HD Tune v2[1][1].10 汉化版

HD Tune v2[1][1].10 汉化版.rar

网友:
一号通刷号工具

一号通刷号工具
使用说明

(1)、启动到DOS界面。
(2)、运行“PSN /Wxxxxxxxxxx”(注:x为用户机器的主机编号)。
(3)、重新启动计算机。

PSN.EXE命令说明:

PSN                                             查看一号通号码
PSN /Wxxxxxxxxxx                      写入主机号到CMOS (x为主机号)
PSN /C                                        清除一号通号码

网友:
天逸100功能测试程序及操作说明

天逸100功能测试程序及操作说明

网友:
联想服务器使用的LSI SCSI卡自动诊断工具

联想服务器使用的LSI SCSI卡自动诊断工具
联想服务器使用的LSI SCSI卡自动诊断工具

题材:工具软件      知识编号:15160

DOS based SCSI diagnostic

检查项: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NVSRAM

MPT Configuration Pages

Serial EEPROM

Physical Layer Integrity Check

可选择测试项

Level 0: DEFAULT. No output displayed, only error code is returned

Level 1: Output error messages

Level 2: Output Individual test status

Level 3: Output warning messages

Level 4: Output informational messages

Level 5: Output detailed diagnostic information, recommended only for use when investigating specific error conditions

功能:提供硬盘缓存配置工具,可设置硬盘缓存参数测试完成后,结果写入Log文件,基本状态显示在屏幕上

使用环境:DOS

使用方法:把所有文件拷贝到软盘,运行test

故障判断:在POST过程或LOG文件中,无Error记录

适用对象:联想使用的LSI SCSI卡。

Automatic SCSI diagnose.rar

网友:
磁盘压力测试软件Winthrax

磁盘压力测试软件Winthrax
该软件可以支持多任务并行拷贝,包括分区内部和分区之间的多种组合,以此对磁盘进行压力测试。文件大小为81K,可以在判断磁盘系统(硬盘、连线、背板、RAID卡)存在隐形故障时使用,界面操作简单,是事业部推荐使用的一款磁盘压力测试软件。

网友:
LJ2000、LJ3000平台系列打印机序列号刷新程序

LJ2000、LJ3000平台系列打印机序列号刷新程序
在LJ2000/3000平台系列打印机更换了主板和激光器后,应用本程序刷新序列号和激光器号。

网友:
昆仑(天瑞、天骄)系列机型键盘测试程序

昆仑(天瑞、天骄)系列机型键盘测试程序
本测试程序包含有五个文件:Hook.dll,SKps2vxd.vxd,OpenDriver.dll,sk9250test.exe,软件使用说明.txt。
运行sk9250test.exe启动程序在WIN98 OS 下.

关于该测试软件使用说明:
  1 该软件必须在800*600或1024*768的显示器分辨率下运行。

使用该软件测试时步骤:
1 第一次接入键盘后,按下StartTest 按钮开始测试,测试成功完成后,会有PASS的对话框出现,
  此时关掉该对话框准备下次测试。
2 再次测试时接入键盘后,按下EnableButton 恢复界面按键功能,然后按StartTest 按钮开始测试。
  如次重复多次测试。

键盘 测试程序.rar

网友:
DocMemory内存测试软件

DocMemory内存测试软件
软件名称:   DocMemory内存测试软件
软件类别:   检测软件/ 内存检测/

下载地址:   DocMemory内存测试软件
功能简介:   DocMemory可测试EDO、SDRAM、RAMBUS、DDR等各种类型的内存,兼容性较好,但测试时间偏长,推荐优先使用另一测试软件RMT。
使用方法:   在DocMemory所在目录下运行SETUP. EXE,进入安装界面,在软驱内放一张空白软盘,选择MAKE BOOT-DISK选项,安装程序会格式化软盘并拷贝所需文件。
在要测试的系统上用此软盘启动即可自动进入测试程序。选择Quick-Test即可运行测试,运行过程中,若当前内存存在故障,程序将报错并发出鸣叫提示,这时可按ESC键停止测试,否则,程序将自动运行直至所有测试项目测试完毕。测试完成后按Alt+X键退出,回到DOS下。
选择Burnt-Test可进行老化测试,测试项目与Quick-Test相同,Burnt-Test为循环多次测试。
在初始菜单可按ESC跳过,进入主界面对测试进行自定义
按Alt+P进入测试项目选择菜单,默认为全选
按Alt+O设置循环次数,设置范围为1-9999,默认为1
按Alt+G可设置测试范围,可选择基本内存或扩展内存,默认为全选
全部设置完毕后按F5开始测试
测试通过:在每一个子功能测试通过则提是“PASS”,并进入下一个功能测试
若有一项子功能测试出错,则程序报出错信息提示:Error!!! Failed Address:********; Testcode:并有鸣叫报警,按S键可停止报警,按ESC可停止继续测试

网友:
怪怪!!!发的全是专业级的软件哇!!!!谢谢了!!!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

方维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收藏~~~~~~~~~~~~~~!!!

方维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好像用不上。。。。。。。。。帮顶

网友(2008-10-07):
真不错. 非常感谢

网友:
虽然用不上。。。。 还是要感谢楼主的辛苦。。。一定有人能用上

网友:
真不错. 非常感谢

真不错. 非常感谢

网友:
支持楼主了,谢谢,希望以后多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