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检测结果

楼主(2008-08-31):
HY 双面512DDR400(HYMD232646D8J-D43)点不亮,用一条256DDR400带动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结果好像是反面第四颗粒内存有问题,找一条坏DDR400内存条做拆件维修试试。

网友A:
修内存是用intel主板,还是SIS主板啊??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主板更准确一点

网友:
我想很想学习内存的维修,有没有具体的教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内存是用intel主板,还是SIS主板啊??

是用INTEL的!!

网友:
你可以设成,从257到768M测试,这样就不用测前面那256M的了

网友(2009-03-07):
哎··只有看的份,没有经验发言,我要努力啊!!!!等我··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