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

楼主(2008-08-31):
主板上键盘无法使用 usb的也一样 键盘是好的 开机时键盘的三个灯会亮一下.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是为什么不好用,还是怎么维修?

回头看下新手必读,把帖子补充完整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815e的主板。。。。。

网友:
建议下

嘿嘿  键盘多数以NQ为跑线    USB以  I/O   如果键盘不好使 你可以测试你的主板以NQ控制的外围设备  在判断 南桥是否损坏 如果南桥 正常 I/O正常一般导致这种情况的 键盘槽连接南桥的线路中的元件损坏  比如 上拉 电感  保险      测试 方法   对地打阻止     (1 为时钟 2 为 空脚 3为GND 4为VCC 5为数据 6为空脚   )

网友:
如果连USB键盘也不能用 估计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usb键盘不能用。提示按f1键。不是815的主板是通过io芯片控制吗?请详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
USB键盘 我以为是PS/2键盘呢不好意思

USB键盘不能用  用替换法  试验下其他USB元件是否能正常使用  如果其他也不能使用  在USB 接口 对地打阻值 判断  一为 VCC 二为D- 三为D+四为GND   检查  VCC供电是否正常  2/3 对地打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 在陆续判断 是以NQ 还是I/O的  在连判断  如果是主板上的USB可以检查  上拉 电感 保险 以及连接 NQ或I/O的线路元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