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啊!

楼主(2008-08-31):
每次开机都出现这段英文字母,p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the cmos setup 知道的说下啊!谢谢!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请重新在CMOS中正确设置你的CPU频率!!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英文好像提示:请更新进COMS设置CPU频率。
我理解为:一。COMS里CPU频率没设对,一般是因为有些老板子,要手动设置CMOS里CPU的频率,而原来的设置由于CMOS自动还原,所以才会自动出现。二。主板对CPU支持不发,一般是由板子的BIOS对现在的新推出的CPU不大支持所至
我是菜鸟有错的,请大虾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