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总是死机的问题,请问是不是主板原因?

楼主(2008-08-31):
945gc和e2140,装win2000,winxp 32位各种版本都试了,用ie浏览网页总是死机,只能在bios中关闭双核心支持才能解决。
但是装winxp 64位版本没问题,用的很好。
内存已经替换过,应该没问题,cpu也不应该有问题,猜测是主板问题,各个版本bios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能修吗?

网友:
如在XP环境中使用其他浏览器呢,是否依然死机?
这种问题,多半数都是由于软件冲突造成的,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兄弟。重做一下系统吧。现在装系统好快的。

网友:
我都已经装了几十次了,各种版本都用过了,还是不行。
如果用firefox死机的几率会大大减小,但是还是有

网友:
我估计就是系统问题,我的第一块就是
换个系统吧

网友:
你换下CPU看看,
有时候是CPU坏的

网友:
网上找找有没有补丁打个试试

网友:
现在装64位的windows,用ie倒是没有死机了,我还是怀疑主办兼容不好

网友:
关掉双核心支持就可以? 好像有什么双核补丁 打一个试试看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
在装个双核驱动,打上双核驱动补丁(微软提供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