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无电压啊!

楼主(2008-08-31):
我有一张815主板,MOS管输出只有0.4伏,换了新的还是0.4伏,测过CUP测试点,VCC 0.4伏,外核0伏 内核电压还是0伏?得位灯长亮。
那个高手可以说给我听什么问题?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换CPU的供电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2楼的看法 仔细 查查

网友:
換下來有測一下mos管是不是好的嗎??如果是好的,那麼合理懷疑是cpu的供電ic可能有問題,測一下看看是否供電ic出了問題

网友:
建议下
一把 MOS管 低管拿下来 测试好坏 测试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 高低管击穿的话那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几率也就是 百分之 90以上 替换法 替换看看

网友:
上下MOS管都系好的。我测IC的输出脚有电压啊。

网友:
精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