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

楼主(2008-08-31):
昨天拿到这块板, 目测   7个电容鼓包。   3个在北桥边上,3个在ATX接口边上,1个在CPU座靠ATX这边。。。
  换好后上电,正常跑码。。  跑了几次没问题,就装机。  开机过不了显卡。。 集成显卡。。。 重启在开机LOGO死机。。    扯下后测板, 跑乱码。。。     最后换电源OK。。。    但进系统又蓝屏。 花屏、、 晕。。
     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机器问题还不少 你在换换内存 看看吧

网友:
这种板桥很热的90%是桥虚焊!加热看看 不成再查其他地方

网友:
带灯测试卡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修好告诉大家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