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8I845GV

楼主(2008-08-31):
此板内存供电0。7V左右,内存供电的MOS管FDD6530A击穿,换个15N03上去供电还是一样,测15N03 的D极只有3。3V供电G极5。15V,D极连着一个CHN K332 SUAD-A  的D极也是3。3V,K332的S极有5V,S极接着一个3055,这个K332是什么管,能用什么代换,是不是K332也坏了???

已经修好,原来是用15N03不能代换,换个APM2055上去就可以了,可是有人用15N03来代换过是可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追一下内存供电管的G极电路

网友:
内存供电管G极有5点几V供电

网友:
一般内存供电管受LM324或LM358控制!!!!去查他们!!!!

网友:
查一下VTT电路
VTT电路有问题,也会拉低内存电压

网友:
现在查内存供电1。1V  辅助电压0。55V  查AP1250M 1脚3。3V 3脚0。55V 4脚0。8V   5678脚3。3V,是不是1250坏了,什么能代换???RT91738能换吗

网友:
用RT9173B换AP1250M也不行,到底是什么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