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T22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8-08-31):
接一台IBM T22,故障为点不亮,检测卡循环跑28,初步判断内存不过.用打阻值卡通电检测,电压正常,但时钟从0-1.6-3.2不停跳动,检查线路正常,测主晶振两脚各有1.5和1.54伏,基本正常,怀疑分频器W40S11坏,更换一块无效,再更换主时钟芯片,故障未排除,将14.318M时钟晶振更换后故障排除.主板修复.

网友:
谢楼主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LZ的宝贵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