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步865主板,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偏高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31):
一信步865主板,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偏高,主板加电,跑到C1 C0便停住不跑了!!!
测主板各关键点电压正常,CPU供电,内存供电,内存上拉电压均正常!
就是用内存假负载测时,发现连至南桥的两根系统管理总线的其中的一根电压有些偏高,一根是3.34V,另一根是4.03V,正常情况,两根总线都为3.3V!
请问这个如何处理???请大虾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已修复,更换内存槽旁边的两个小三极管后问题解决!!!

由于没有相机就没有拍照!!!

网友:
跑跑线嘛

这条线一般有去电源IC,时钟IC,还有南桥,你重点看看南桥边上的那两个电阻是不是有一个阻值不对了。

网友:
OK,谢谢楼上的提供检修思路!!!先谢了!!!

网友:
跑线路跑到南桥边上的一个场管型号7002
不过场管不坏!!!

你说还到时钟等等可是我没有跑出线路来!!!
这个问题应如何去处理哇???再继续帮帮忙!!!!

网友:
I/O有换过没有,BIOS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直通两个电阻才对啊,不是那个场管,继续跑

网友:
楼上的老大啊!!!没有通过电阻撒,是两根系统管理总线分别进南桥边上的两个7002场管!!!像小三极管那样的形状,然后我估计就直接进南桥了,可能是南桥控制这两个场管的导通来控制总线电压的吧???!!!

网友:
十万个V什么I/O我没有换,可以触发,可以跑码就是停在C1  C0处  ,应是内存不过吧??!!!内存其它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一点不正常的是系统管理总线的其中的一条电压偏 高!!!!!

网友:
这个问题问题,没碰到过,南桥发烫不,北桥发烫不

网友:
拿下时钟IC,换下IO
换7002

网友:
7002对换过,发现不是7002的问题!!!
不过时钟和IO都没有换过!!!!

网友:
7005的问题mos管有问题

网友:
换7002

控制极是来自于12V,经过一个电阻。 应该就是他的问题 ,S 或者D 直接SB ,可以断开后打进入SB那一端的值,判断是否SB挂了

另外若有集成网卡,也要注意,这2个信号也是有连接的。

网友:
Chinafix 管理员,一共两个7002我将两个7002对换过,结果电压还是老样子,说明7002管子是好的不坏,我也取下量了也不坏!就是控制源头出了问题,倒至电压偏高,这个控制源头应是南桥吧???!!!

网友:
不过内存和IO也有干系的,楼主还是把IO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