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E70f 17吋彩色显示器行变放电(已修好)

楼主(2008-08-31):
Viewsonic E70f 17吋彩色显示器行变放电
    一台Viewsonic E70f17吋彩色显示器,工作中机内打火放电后黑屏.检查行管击穿。拆下损坏的行管,并检查行逆程电容、枕校电路元件及升压管均好,在行变+B输入端接入一个220V 60W灯泡,开机灯亮,+B电压为210V,其余三组电压分别为85V,11V,5.8V,不知是否正常?
    拆去灯泡,装上行管C5411试机,才一开电源,行变上部又对散热板放电,立即关机,检测都来不及。检查行管没坏。脱开升压管,空载测量输入电压为260V!现我根本不敢再试机,怕扩大故障。
    行变放电,我想有两个可能:一是绝缘老化,只有更换。但我还没找到此行变。二是+B电压太高。看线路结构,应是降压式二次供电,这我就不熟悉了.但我又想,若真是+B电压太高,那开机就会立即击穿行管的。不知对不对?
    因无图纸,缺乏经验,特向版主及众位高手求助。先谢谢了!

网友:
高压包打火.直接更换高压包.然后恢复损坏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高压包打火.直接更换高压包

网友:
找铭盛电子

网友:
已修好

好不容易搞到9602-26A的行变,小心更换后,试机,已可正常启动,显示未联机的图标,测二次电源输入210V,输出70V。联机后,调整加速极电压,双聚集电压,一切正常。

谢谢版主及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2009-04-12):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批高压包在装配过程中,内部高压引出线离高压包外壳过近,造成外壳在高压电场作用下过早老化,击穿.对外打火,造成行管等元件损坏.

网友:
谢谢了,我想金老师高啊,实在是高。厂家设计板有问题。想必金老师修多了这机器,有如此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