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700LE 显卡使用中花屏 mats结果求助!呈竖条状细线布满屏幕,

楼主(2008-08-31):
七彩虹5700LE 显卡使用中花屏 mats结果求助!呈竖条状细线布满屏幕,以前使用正常,今天突然花屏,能进xp系统,其他没问题。
mats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7442
FBA[63:32]           17442
FBC[31: 0]        21125625
FBC[63:32]           1744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1
Write   Error Count: 21177910
Unknown Error Count: 0

屏幕截图:

网友:
这样大哥,你用手摁住核心看会不会还是这样!如果还是的话,你就要留意下卡上有没有明显的短路出现!大部分的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核心的问题!不信的话,也可以把所有的颗粒都取下来试下!

网友:
补充下 ,安装好驱动能进系统,但是调高分辨率后就黑屏无显示!

网友:
加焊GPU,不可能显存坏,只有GPU空焊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动过他 自己用着用着就花拉!应该不是空焊的原因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拉,明天去吹下!

网友:
请问MAST测试结果,是怎么叛断是那里坏了啊
Read    Error Count: 41
Write   Error Count: 2117791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吹过了 结果没用!

网友:
如果吹过GPU显示的错位结果还是一样的话,问一下用这卡的人,是不是对显卡超频了,如果是对显卡超频了,很可能是显存因超频过热而提前退休了!!!! :lol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GPU坏了

网友:
没超频过!!

网友:
颗粒全错误呀,可能就是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