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 PHILIPS 107S6 开机闪一下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31):
一台 PHILIPS  107S6 开机闪一下就自动关机  就没有反应,,要把电源爸掉,一会儿在开机有一样,,那位大哥帮下忙啊,,我是新手 很急,,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发错了!!!!!请删除!!

网友:
高压保护了,查下B+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2010-01-11):
应该是主板短路保护了  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