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电路中的升压管子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31):
一台清华同方的17的液晶屏上的升压部分的电容短路了.更换了一样的.没有想到用一下子升压管子(大小跟702
场效应管
大小一样)烧掉了..用702代后.屏供电5v经升压管升不起..来............不知哪位高人知道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我这边没有废的屏..所以..麻烦..
更换
问题

网友:
这些东东只能从报废的屏上面拆.

网友:
还有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情况,怎么会这么快就烧了呢?

网友:
急啊..我用主板上的3055代换后.断开负载电压升到6.0v...
3055功率不够吧.很汤.
接上负载电路的话.5v电压不升压.一次电源等于二次电源.

网友:
补充.屏ic为AT1380AP.我已经更换过它了还是一样.
我试着用电脑主板上的3055代换时..功率不够吧..它很汤..而且升压经升压二极管升压为6v.......测负载没有短路的地方..
郁闷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