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英特尔 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08-08-31):
按住开机键,再插电源就可以触发,正常插上电源按触发键就触发不了,所有待机条件都正常,最初怀疑是EC的问题,换了EC也不行,这种故障板现在有20多片这样的情况,BIOS,充放电IC,主供电都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触发,我听别人说过,刷下BIOS就可以了的,我对换了很多正常板上的BIOS都不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3种板出现这样的故障! 434659-001   434660-001  434722-001

网友:
不是这个代码。有没有31或者DAO打头的代码。

网友:
有!31AT7MB0008  31AT6MB0039   31AT7MB0024

网友:
主要看D6这个二极管,待机时的正负极电压是多少,按下开机键后正负极电压各有什么变化

网友:
大哥!有图不!这个二极管在什么边上,不太好找

网友:
找到了D6!待机时的正3.38负极电压是0,按下开机键后正负极电压无变化!

网友:
好修!搞定了请我吃顿。
查下面几个测试点。第一步:按下开关23PIN有没有变化?这是开关进EC的信号。第二步:查EC的晶振有没有起振。第三步:查42PIN,ECRESET,3.3V。第四步:查81PIN,LIDEC,3.3V。

网友:
请吃饭没问题啊!按下开关23PIN有变化,EC晶振起振,42PIN 有3.3V,81PIN无3.3V。下一步该怎么查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的HE3坏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把HE3去掉,把除地线外以外的两个PIN中间串一个100K电阻连起来。不过我也没试过,最好换新的。

网友:
问一下啊!HE3是什么元件?

网友:
霍尔传感器,型号是EC2648。。。。。其实就是休眠开关。。

网友:
如果没有HE3就是HE2。。。。。。。。。

网友:
起码要用一个的呀,不能怎么实现合盖休眠?是不是掉件了?另外再看下它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的HE好象是在开机小板上。。。。。

网友:
谢谢了啊!已经搞好了!

网友:
搞哪个搞好的。。。。。。。。

网友:
在HE3上加个电阻!

网友:
我也遇见过:就是休眠按钮上少一个3V电压吧:我后来给ec换了也不行:最后我给加了一个电压上去:可是能开机了但是按下休眠也能开机:因为当时也没这图也没再搞根本问题。现在知道了原来是少电压啊:但不知这电压是那地方出现的。是HE3 各HE2吗》

网友(2010-02-08):
晕这样的现象修的也多了

网友:
學習中 多謝樓主分亨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哦。楼主大方啊。

网友:
佩服无边大师五体投地

网友:
无边大师不知道可不可以加你的QQ?向你学习学习,你对现象了解的太透彻了,并且对电路也了解

网友(2010-03-13):
厉害,决胜于千里之外。难怪网站这么火,卧虎藏龙之宝地啊

网友:
真是厉害,经历跟专业知识真是同样重要啊

网友:
只能佩服,这么远遥控修板,呵呵

网友:
呵呵对着电路图好好看了下,无边施主功力真是深不可测啊,太佩服了!!!!

网友:
呵呵, 无边在厂里专修这个板子。
没有能难道他的问题

网友:
高手啊 不知道不要这个休眠的芯片会不会好的 , 31AT7M008是广达的板子吧 我还没这个图呢 版主有点图啊 发个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经典 看上去是通病,,谢谢了,, 插电按开机不触发, 按住开机 插电 就能进去,, 最后要找HE 也就是休眠开关。。 收下了

网友:
长见识了 佩服无边师傅的点拨

网友:
有这么牛地人啊